H98M 2个芯片型号

楼主(2022-12-07):
THAE
A9D
U19这个芯片是FPF2495UCX

u20是cc协议解析的
型号RT1711HWSC

网友:
华为手机上常见 。mate20  红米

网友:
主板上也有这个了

网友A:
就是个升压芯片。从脚位图上能看到。电路很简单 控制信号也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升压芯片。从脚位图上能看到。电路很简单 控制信号也很少。

貌似不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升压芯片。从脚位图上能看到。电路很简单 控制信号也很少。

不升压,应该是保护芯片,给OTG供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