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81ipc rev1.00 安装i5 4590 只有重启黑屏

楼主(2022-12-07):
昂达H81ipc rev1.00 安装i5 4590  在任何形式的重启后都黑屏,但是关机后开机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桌面,求大佬指点

网友:
求大佬指点

网友:
先刷官网最新BIOS。

网友:
换个CPU和刷BIOS试试

网友:
感觉是acpi相关信号的问题,往io上面查

网友:
h81上5代u 要刷最新bios

网友:
嗷呦,一个板子也不贵。直接换个好拉

网友:
复位电路正常吗?

网友:
刷bios试试看先,不行再查线路

网友:
更新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