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一kylin主板有时能开机(拆CPU后出现的这现象)有图片

楼主(2022-12-08):
这几个针脚影响不

网友A:
恭喜你已经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已经找到问题了

你好  跟个最好的处理方法 谢谢了

网友:
掉针脚居然能用?

网友:
考虑在旧板上取几颗直接插孔里看看可行不

网友(2023-01-10):
换针 或者针座

网友(2023-02-16):
看着是不是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