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0LV1D 屏闪屏跳动维修

楼主(2022-12-08):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24寸杂牌显示器,开机画面横跳,给客户说屏坏了,没维修价值了。然后客户直接不要了。等空下来拆开看了下是CC240LV1D 屏,在论坛搜了下,这个是个通病。断开这6个圆点线路,就可以正常显示了。发出来让遇到的都可以试下。我也是在这里看到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605-1-1.html

网友:
是IC挂了吗?

网友:
这个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
这部分电路是管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有用,但听说这种方法修好的屏不经用,也不知道是不是,像这样的屏,一般我都放弃了。

网友(2023-04-07):
我断开这几个点后直接16v短路,之前是好的,烧机就是6个点左边那个大电容短路去掉就好了

网友:
厉害,这个是国产屏吧

网友:
Thank for share, save for later

网友(2023-06-06):
是这6个吗?断开后无效故障依旧

网友:
此边板有ic:nt50143c,5517,nt71263fg-720,ds961神秘兮兮,找不到对应型号。

网友(2023-08-13):
原理应该是断一边的CKV信号,屏里应该是这几个CKV信号间有短路的情况,我也有一台,测了几个之间的电阻,正常的应该在1-2M间,部分之间短路。
试着切了几个,一开始正常。用了一阵。又花了,使不住。

网友(2023-09-25):
这个方法管用,我救活了一个谢谢楼主

网友:
按照你的方法,是断开这个图上的6条线吗?那个圆点比较难断,我是把线割断了,是没有花屏,但没有显示,背光正常的,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