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8):
原装 H5GQ4H24MFR R2C换上 H5GC4H24MFR R2C
这2种换上后开机正常驱动也能行不花屏 但跑测试白屏 是显存问题还是核心啊
问题

网友A:
这要看是什么卡
yyi1292
我估计是不能互换
详情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压问题,你要换完全相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是什么卡
我估计是不能互换

网友:
不通用,换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