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65M-KYLIN主板开机很慢

楼主(2022-12-08):
能点亮就是要等很久才亮,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这是啥问题,开机会显示这样的画面

网友A:
这种情况你把硬盘取到其他机子上扫描一下坏道 和读写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你把硬盘取到其他机子上扫描一下坏道 和读写速度

跟硬盘没有关系,裸板也是这样

网友:
翻译软件翻译如下:
系统已在安全模式下post。这可能是由于之前的POST尝试由于系统不稳定而失败,或者是由于按住电源按钮迫使系统关闭。如果在更改UEFI设置后系统无法POST,您可能希望恢复到稳定设置以防止POST失败。按F1运行SETUP。

网友B:
在网上发现解决这个故障的方法,你自己试下。https://zhuanlan.zhihu.com/p/45723499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发现解决这个故障的方法,你自己试下。https://zhuanlan.zhihu.com/p/457234997

谢谢,百度上的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
插独显试试

网友:
关闭自检试试

网友:
把内存条换个槽试试,或者换条内存条试试,前几天,遇到一个同样的提示,内存换另一个槽,好了。你试试看

网友C: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自检出问题,进入安全模式,要么程序,要么硬件

网友D:
启动模式问题吧,重建UEFl硬盘引导模式。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bios 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动模式问题吧,重建UEFl硬盘引导模式。

不是启动模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跟系统没有关系,不接硬盘也是这样

网友:
硬盘分区和引导都用最新模式,不要用传统模式解决过这个问题,在一台全新机安装时候遇到过一次

网友:
这和硬盘没关系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刷个靓机快的BIOS试试呗

网友:
是不是BIOS的me没合成纯净版的,得换纯净的me,就拿种没上过机的

网友:
进bios恢复一下,保存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