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现CYPD2122-B接口芯片可能带程序

楼主(2022-12-08):
小米笔记本不通电,板号15315-2  发现适配器不升压,cypd 2122-b芯片发烫,就淘宝订了一个芯片的,怕有程序,还专门问了卖芯片的商家,商家说不带程序,直接可以用的,但是我买回来了,芯片不短路了,但是还是不升压,后面不死心,买了一个料板,拆了个拆机2122-b芯片过来,通电升压开机了。所以不知道是我的买到坏芯片了,还是这个芯片带程序。这里提醒下大家,后面碰到可以买料板上的芯片

----花晨月夕--重新排版

网友:
有没有可能买过来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A:
不是上面那个才是TYPEC  芯片吗     5455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上面那个才是TYPEC  芯片吗     5455 ?

上面的应该是usb控制芯片

网友:
我也觉得上面那个才是TYPEC 芯片,TYPEC 需要通信的吧

网友:
这种芯片理论上是靠总线通讯的  带程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个芯片买来的可以用只不过焊不好 拆机的就可以 总的来说还是买料板的好

网友:
看着不像带程序的样子

网友:
我也买过别的芯片,还是买了三个都不好用,不是带程序,是坏的,换一家能贵一倍的,就好了

网友:
好多也是拆机芯片,但是不包好坏

网友:
不是上面那个才是TYPEC  芯片吗     5455

网友:
不升压长方形的那个才是,带程序,直接改通用小板吧

网友:
我也感觉买的芯片是坏的,之前买了三个声卡,没一个是好的。料板拆一个就好了

网友:
换毛线芯片,我都是用诱骗器改。一个诱骗器6元钱,成本低。修的还快

网友:
这个是带的,修到过,上面都点绿点了,买来的不行

网友:
都是高手呀,哈哈,经验就是个好东西!

网友:
2122是带有资料的

网友(2023-08-28):
这个芯片确定的告诉各位确实是带程序的,cypd2122只能换同型号主板上的,淘宝买的通用型的用不了,程序不匹配

网友:
有时候买的芯片都是坏的

网友B(2023-10-15):
买了一个不带程的,正常升压20V,但不过保隔,最后短接隔离MOS管,能正常充电,开机。交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个不带程的,正常升压20V,但不过保隔,最后短接隔离MOS管,能正常充电,开机。交客户了

兄弟你短接的哪几个元器件和位置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
下次记得排下版不然看着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