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无公共点维修

楼主(2022-12-08):
版号820-3115-B
通电无公共点,量全版无短路。
测得3.42v和SMC_RESET_L 3.4v有

于是就去测充电芯片U7000
2脚DCIN 16v 3脚ACIN 3.7v 13脚RST_L 3.4 19脚VDD 0v
正常情况下 19脚应该有5.1v 这种基本都是芯片坏

换了个芯片后19脚有5.1v输出 14脚acok也出来了,但公共点只有1.4v。

1278这款充电芯片是有通病的。27 28脚检测电阻r7021和r7022阻值容易变大。测27脚有14.48v 28脚13.98v 差太多了直接更换或者一坨锡直连。公共点出来了。

网友:
这个通病遇到过

网友:
3.42v和SMC_RESET_L 3.4v直接到位

网友(2023-08-01):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