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80 开机跑码掉电

楼主(2022-12-08):
r480 开机跑码5秒左右掉电 到待机 可以再开机不亮 BIOS已刷 求大神指点

 会员0元2023-11-24 10:35

网友A:
CPU 虚汗了 充值一下看看

网友B:
重置看看,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置看看,虚焊了

确实是cpu问题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虚汗了 充值一下看看

感谢感谢 已修好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