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8XM-E/USB3.1显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detected 15秒后自动关机

楼主(2022-12-08):
        ASUS  A88XM-E/USB3.1   REV1.01  主板显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detected 15秒后自动关机, 此主板上次修了一两天都没修好,今天心情好又拿出来修修,论坛上华硕USB过流的帖子很多,但是A88XM的却没有,浏览了很多帖子,但是我这个都对不上号。(对华硕点位图修得碍手碍脚的样子,总是好像天书一样看不懂,可能我修得少的原因)后来读了其中一篇帖子很受启发,就是USB  OC都是由5V到两个分压电阻得来的正常3V,根据此方法终于找到了 UD61   3脚这路USB  OC只有零点几伏,根据点位图找到UF1开路,更换后USB  OC点电压为正常的3V,试机1小时一切正常。

其中UD61,UD62,UD81,UD82四个管的3脚都分别是独立4个USB OC检测点

故障点UF1

 会员0元2023-11-24 10:35

网友:
其实华硕15秒关机只要有点位图都是很好修的。

网友:
触类旁通!谢谢分享

网友:
果然还是USB  OC#的问题

网友A:
有点位的话就很好修  点一下桥 在右边桥的信号里找到USB OC#之类的信号 全部戳一遍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的话就很好修  点一下桥 在右边桥的信号里找到USB OC#之类的信号 全部戳一遍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这个办法好,谢谢!
我找这个信号都找了很久,下次按你的办法找

网友B:
感觉就是插键盘的USB口有问题,换个插口,这个不用,也许就是好的。除非非要把这个插口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插键盘的USB口有问题,换个插口,这个不用,也许就是好的。除非非要把这个插口修好。

不是USB口有问题。而是USB口线路有问题引起自动关机,不修好就是一块坏板。不是多少一个USB口的问题。

网友:
谁弄一个屏蔽USB的BIOS文件,或者可以提示那路报错的文件。

网友C(2024-02-04):
a88xm-e不触发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C:
按开机键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