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合适的烧录器

楼主(2022-12-08):
各位师傅,XTW-3烧录器能满足日常的维修需求吗,CH341B烧录器和XTW-3烧录器要怎么选,还是建议买RT890F,或者其他烧录器,有没有师傅买过,请分享一下使用的感受

 会员0元2023-11-24 10:35

网友:
XTW-3和RT809F我都有,老主板用XTW-3,新主板用809F。CH341烧录器和XTW-3烧录器还是选XTW-3好,如果你是干维修这行的话钱够就809H,钱少就买809F,电子爱好者和穷鬼还是选择CH341比较好。

网友:
xtw-3一般刷刷bois够用了,要是你要刷南桥的 那另当别论

网友A:
ch341a,ch341b你就别买了,太垃圾,用几次就废了

网友:
来看看大家都用什么烧录器

网友:
主要修主板为主CH341B烧录器和XTW-3烧录器就够了,两者都差不多,修电视的就选RT890F,不用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341a,ch341b你就别买了,太垃圾,用几次就废了

烧录器的有好几个,ch341a也用了很多年了没坏过,这玩意你怎么搞坏的?

网友:
买RT890H吧
但价格比较贵,对一般非专业不建议买。  编程器好买,但编程器座多  座贵...
我有341两个,用了很3年多了没坏过,偶尔用一下还可以。TL866CS有两个,以为坏了,在 显雨 又买了一个(¥90)。
2009年买了一个威 磊 38a+,花了1200+,以前写24 、27很好用,现在基本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