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750复活记

楼主(2022-12-08):
  之前因为特殊原因在家尝试修主板,折腾起兴趣了,最近放开了,没事情做又不习惯,于是把之前换下来的显卡拿来搞搞。在众多显卡中,一眼就相中了这张7750,插上电脑测试,好家伙直接不认卡...一路看到诊断卡一路跑到00就知道 歇菜了,从集显启动了。
  拆下显卡,经过观察没有明显的烧毁,和掉件的痕迹。再看品牌...网锋???这是啥牌子啊?也别折腾了,估计找不到电路图的。直接用万用表测吧 先测试各个电源部分吧。经过检测各个电感,场效应管均无问题,不过想想也是...要是这些东西挂了,电源怕是应该保护了吧?再仔细找找吧!然后在显卡背面发现了异常,一个长得很像场效应管的家伙,居然是7805...... 这不就是5V转换电路吗!检测一脚对地17.5欧,明显不对嘛,于是用热风枪把她干下来,再次检测,得!还是17.5 看来不是三端稳压的锅,往后边测吧!跟着线路跑,终于发现了一个贴片电容短路,看个头,应该是电源滤波的,果断拆掉。迫不及待上机测试,故障依旧,仔细观察发现周边类似的电容都串联了一个2R2的保险电阻,该不是保险挂了吧?用万用表一测保险电阻200欧,明显挂了呀,再进一步观察,发现上边有字,仔细一看三个0,行吧!找个电阻来换上......顺便拆了个电容加上去,由于找来的电容要长一些,只能歪着焊,不过不影响使用。本来我是打算不要的,保险也可以一根铜丝代替。但是仔细想想:前边滤波,后边加保险,虽然没图纸,但这明显就是重要部分的供电啊,要是遇上浪涌啥的,还不把后级的东西给烧了呀!

保险换了,电容加了,这应该亮了吧?于是上电开机,技嘉的LOGO出来啦!看样子是好了,不过,还是先跑个3Dmark试试

驱动打上,成功认卡 测试FPS100左右,目测应该没问题了,收工!

 会员0元2023-11-24 10:35

网友A:
这是纯烙铁焊接嘛  看着有点将就

网友:
这个卡好经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纯烙铁焊接嘛  看着有点将就

还加了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