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3032B示波器求助

楼主(2022-12-08):
泰克3032B的示波器开机无基线,已经把所有大芯片都换了。除了cpu。还是一样。求给我指条路或者图纸。开机自检提示系统错误。

 会员0元2023-11-24 10:35

网友:
图片看的脖子都断了

网友:
楼主天生反骨

网友:
有偿求指导,或图纸

网友A:
更换过屏蔽里的芯片了吗?福禄克199B修过一台,无基线,更换的屏蔽里的输入转换集成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过屏蔽里的芯片了吗?福禄克199B修过一台,无基线,更换的屏蔽里的输入转换集成后OK

陶瓷板上的ic。这个拆不下,用胶水粘的很紧。吹很久都不动

网友(2023-01-12):
想什么没事呢,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有图纸

网友:
楼主真牛,拆成这样还可以显示,泰克探头P6139A我有好几十个,需要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