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12,加热硬盘部位能开机,管几小时,过会又不开机

楼主(2022-12-09):
12用着用着不开机,硬盘重装能开机,用了一天又不开机,回来硬盘重新加热归位了又开机,用个几小时又不开机,加热又开机,加热又开机,装机又不开机,有遇到过的师傅吗?
不开机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会员
0元

网友:
换硬盘试试,是在不行就搬板吧。要么cpu虚汗,要么板层有问题。跟安卓手机cpu虚汗同理,稍微加热一下cpu就能开机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CPU虚焊或者板层有软性断线!!要仔细查找或者移板!!!

网友:
估计是板层出问题了,是不是重摔的,重摔的,准备搬板吧

网友:
这种如果排除虚焊之后,一般就是板子废掉了。
冷热导致过孔被应力拉断(或处于断与不断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