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知道左侧小黑盒是干嘛的

楼主(2022-12-09):
有接口是不是插硬盘啥的

 会员0元2023-11-24 10:35

网友A:
但是硬盘已经有地方插了 下方空处 和右下角都是插硬盘的地方 这个是干啥的:liuhan:

网友B:
是原本设计的光驱托架的位置。现在基本都用不上光驱了 有需要的可以用来改成硬盘托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硬盘已经有地方插了 下方空处 和右下角都是插硬盘的地方 这个是干啥的:liuhan:

可以多加一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原本设计的光驱托架的位置。现在基本都用不上光驱了 有需要的可以用来改成硬盘托架。

刚刚从另一台老电脑上搞下来了一个 还有什么可以搬的吗 哥

网友:
新搬下来的卡盘刚刚吻合

网友:
这仨卡哪个两个好?大哥们

网友:
瞎折腾小心点不亮了呦~

网友C:
发一个好的优秀 帖子的利润 比修一张烂主板 创造的利润 可能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好的优秀 帖子的利润 比修一张烂主板 创造的利润 可能更高

发帖子还有利润??

网友D:
这一看就不是搞维修的。。。问的真外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看就不是搞维修的。。。问的真外行。。。

刚刚装回去之后机器开机一会就自动关了 怎么回事 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一看就不是搞维修的。。。问的真外行。。。

屏幕也不亮 我重新试了拔插一下屏幕排线但是还是黑屏

网友:
内存安装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也不亮 我重新试了拔插一下屏幕排线但是还是黑屏

插插内存条看看了

网友:
只是一个占位架吧?原光驱没了空空的不好看就上了这个占位架,外观看起来完整

网友:
可以多加一个硬盘

网友:
清华同方笔记本,不能瞎搞,会烧板子

网友:
硬盘的托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