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7080 开机异响

楼主(2022-12-09):
拿出鼓套件,自检没异响,放入鼓自检就有响声。换新鼓架新粉盒问题依旧。拆机确认了是搅粉齿轮的问题,相当于转一圈或几圈会跳一次,跳动那一下固定背板铁片都会鼓起来。但拆出来后齿轮却看不到有类似缺齿这样的问题。有大神遇到过没,望指点。

 会员0元2023-11-24 10:35

网友A:
是不是定影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定影问题

呃 跟定影没关系的 下午找到一台联想20xx,就是兄弟7080的儿子 阉掉了扫描部分 下班时刚拆完 明天把搅粉齿轮换上试试

网友:
已解决,更换了搅粉齿轮,但鼓架也得一起换了,搅粉齿轮头和鼓架上的母口总错位,全秃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