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下科普,这玩意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2-12-09):
咸鱼淘了个没屏幕的n3450笔记本,本来没千兆,想着买个ax210替换,结果发现ac3165是板载的(知识盲区,以为笔记本的WiFi都是插接口上),没接口,然后发现rj45网口+usb2.0(图2)那块是用线连接的,就想知道这块叫啥名字,某宝或者哪里能买到千兆的么?因为想要千兆网络(只有一个usb3.0接口,没考虑扩展坞怕散热不行。)

 会员0元2023-11-24 10:35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种接口都是定制的,似乎没有通用性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口都是定制的,似乎没有通用性的产品。

哦哦,还以为可以更换呢,那看来想用千兆只能是用千兆扩展坞了

网友:
都考虑千兆了  不考虑换个电脑呢 ……

网友B:
确定这是戴尔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这是戴尔的笔记本?

我没说这是戴尔的笔记本啊,笔记本是国产yepo的

网友:
我的建议是杂牌笔记本不值得折腾   你看看那主板跟你的机械硬盘一样大,注定它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