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0FGE-L23怎么维修

楼主(2022-12-09):
屏幕没有问题,按了开机键没有反应,开机灯也不亮,屏幕背光也不亮,测了驱动板有5V供电正常

 会员0元2023-11-24 10:35

网友:
测测开机按钮

网友:
短接开机键试试看

网友:
单独给驱动板接个5V 供电 用直流表看一下电流 注意直流表电压调到5V 别干个19V 那就废了

网友:
5v12v电压都正常 不行就刷驱动板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