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15isk 屏暗

楼主(2022-12-09):
Y700-15isk  客户说是因为用水擦屏幕之后,屏幕现在没有背光,更换屏幕之后也一样,拆开主板也没发现进水的,短路的

 会员0元2023-11-24 10:35

网友A:
查一下屏幕供电 开启 调节 测量一下哪个不正常 暗屏一般没什么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屏幕供电 开启 调节 测量一下哪个不正常 暗屏一般没什么难度

供电19V,和开关3.3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屏幕供电 开启 调节 测量一下哪个不正常 暗屏一般没什么难度

这都很多客户都在论坛发一堆得问题  现在做维修越来越难做了 诶!

网友:
据说19v供电正常,背光开启电压正常,换屏还是没背光,这跟我俩玩聊斋是吧?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了

网友:
背光电路电压供电部分有问题。提供更详细的说明才能确定故障。

网友:
如果主板屏供电有19v+3.3v电压,屏幕也换了,那就查一下屏线是百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19V,和开关3.3都有

那就修调节信号  这3个条件正常背光必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