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oface pro5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2-12-09):
如题suroface pro5  版号M1007506-015,平时没修过微软的平板,拆屏都费了好大的劲。现在的现象是按开机键,电流到0.06A,两三秒就掉了。然后再按开机键,又是这样。感觉是个通病?测量主板的供电,有个+3P3VA_REG待机有。  +5VSB_REG 这个按开机件出但是马上就掉,其他有几个也是出来瞬间都掉。L6301待机8.5V,但是一按开机键就掉到4V。不正常的就在这,这个是直接接个DC供电就行吗。还是非要原装电源头?感谢各位大神指点下迷津。
修好了,这个机器要用电源头才能够开机,不装电池也可以开机,这是论坛一位同行测的电压阻值图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下。

 会员0元2023-11-24 10:35

网友:
刷一个BIOS 就ok

网友:
这么牛,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这个直接用电源接线可以开机吗?还是要用电源头才能开机?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平板不装电池,是不是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