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安卓手机刷机,mtk cpu刷机之后还是不开机

楼主(2022-12-09):
安卓手机刷机,mtk cpu刷机之后还是不开机,最近遇到几台安卓手机都是刷机成功,但还是不开机,数据线插电脑上还是在刷机模式下。

网友:
用能开机的确认下是不是线刷包的问题,字库用料不同也是会刷了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