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刷bios不小心吹掉了旁边的一个电阻

楼主(2022-12-09):
e430刷bios不小心吹掉了旁边的一个电阻
请大佬告知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打开图纸 看下 掉的电阻接BIOS芯片第几脚就可以确定是哪个电阻 多大的  图纸上肯定有标

网友:
33_0402_5%

网友:
电阻哪去了?

网友:
果然都是大神  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