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卡纸

楼主(2022-12-09):
(图片)

网友A:
手动拉下卡在双面器里的纸,正常应该比较紧,如果很松动,检查双面器上的那几个送纸的轮子。

要不就是硒鼓这边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这个问题,换个硒鼓组件,就OK了。很奇怪单面就是不卡纸,就双面卡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拉下卡在双面器里的纸,正常应该比较紧,如果很松动,检查双面器上的那几个送纸的轮子。

要不就是硒鼓这边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这个问题,换个硒鼓组件,就OK了。很奇怪单面就是不卡纸,就双面卡纸。

我的也是双面卡,单面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