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Z97 Gaming3的cpu供电到底是插几pin的

楼主(2022-12-09):
今天装一个二手的机子,主板是z97 gaming3的,在插cpu供电时,突然茫然了(见图)。
图中箭头所指的地方是cpu供电的8pin引脚,但发现,散热片挡住了其中的两个引脚,难道是散热片装错了,还是就这么设计的,如果这么设计的,看来只能插6pin,可是到哪找6pin的线呢?

网友A:
z系高级货,按道理应该是8p,为什么会这样,只能猜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z系高级货,按道理应该是8p,为什么会这样,只能猜想了。

靠,后来把板子拆下来了,发现原来上错了,调个头就好了,晕中。。。。

网友:
搞笑,原来如此

网友:
查两个也一样吧。怎么会这样设计

网友:
插4针也可用

网友:
搞笑帖,坚定完毕。

网友:
笑死我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8p4p区别不大!

网友(2023-01-30):
着这不可能对吧,安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