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g3-3590,板

楼主(2022-12-10):
求助,dell g3-3590,板号18825-1,待机23mA 左右,3/5V正常,1.8V 和1.05V 正常,EC 的待机条件够,但是不能触发,换过充电芯片,换过EC,刷过BIOS ,换过桥,故障依旧。有谁知道还望帮助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要从原理上分析,故障情况讲详细点

网友:
EC 待机这些正常,桥的bios 片选电压只有2.6v,,2脚才1.5v,3脚和8、7脚有3.3v 。正常的话1、2脚都应该是3.3v 。不上桥电压就正常。

网友:
按键有高低高跳变,EC 到桥就没有高低高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