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0G 电流到0.6不动,奇怪得很

楼主(2022-12-10):
华硕FX80G 板号DABKLIMBAB0  电流到0.6不动  不出CPU供电,后测到对地CPU供电也有0.06左右阻值,不像短路,但上管好几个都是G极和S极都是通的,以为是那个短路,后找到图纸,去找问题和相关IC管理,后测测,发现G和S极就不通,恢复有很大的阻值,之后再试,就出CPU供电,当然,修时候 发现电池充电一个管子短了,换了一个,但应该不影响后面的电压,那个只不过电池充和放不了电而已。电流又上去了,接上,能显示。怎么试都正常,后还给同行,客户用了几天,又说不行,拿过来又是这种情况。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有没有遇到那么奇怪问题

网友:
我前几天也是遇到一样的无cpu电池不过不是这款板,同样华硕的板子差不多,记得fx80g背后也有一个08的驱动小8脚。   。上管gs极有进候是导通的,有时候又不通。。而且我的也是修好用了几天又回来。前天退机了。 我把电源管理芯片驱动ic  上下管全部订货换了两次,还是不行。

网友:
我那块cpu二级管档对地阻值是12,cpu应该是好的。你的那么低可能cpu坏了,可以先换一驱动ic  背后的08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容易坏处理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