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t42600液晶电视不能开机

楼主(2022-12-10):
长虹lt42600液晶电视不能开机,指示灯亮,按键后指示灯闪烁几下,就是不开机,有24V,12v,5v,U9的供电正常,高压供电24v正常,问题是给U9的储存程序芯片U13的电源的波纹太大,用万用表测不出来,测的电压为3.3v,换掉CA23(100uf/16v),图上我画了记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的图有真象,感谢分享

网友:
xuexi le bu cuo a

网友A:
万用表测不出来,用嘛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不出来,用嘛测得?

示波器可以

网友:
这种我都是直接换板子了。不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