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经验共享N==

楼主(2022-12-10):
  很久没发贴了,卡价崩了后,现在修卡比之前少了。举几个有点意思的故障的卡说说,图后面补。

  案例一:

            一张铭鑫RTX2060,用的是TU104-150-KA-A1的核心。故障为能打驱动,一跑测试就黑屏卡屏掉驱动。先常规检测所有供电正常,波形也正常。

   然后按电容老化来修,更换所有核心,显存供电后端滤波电容无果。接着按核心脱焊来修,加焊核心后故障一样。怀疑核心有问题。

   示波器追核心输出电压,发现波动剧烈。并非是核心供电能力不够造成的,而是核心VID信号波动剧烈,一旦负载加重,VID信号波形就变的杂乱。

   推测核心不良,更换一块同型号好核心故障解决。后来把这块核心重植装到一块万图师2060(VER375-22)底板上,故障复现,该核心百分百故障。

案例二:

            今天修的一块技嘉GTX1660TI,二修卡,目测上家动过45491及其周边,打值8PING短路。烧机烧不出短路点,经仔细观察发现最下面一路核心供电的DRMOS(LB10N,可用302XX系列代换)引脚处锡异常。拆了8PIN不短了。更换一片DRMOS后,上电发现5V正常,1V8不出。

           直接打上家动的45491的BS OK,低电平。开始查45491故障。

           上家乱修,把三路12V VIN取样电阻从75K改成了19K。似乎是受到3V3取样处分压电阻误导。恢复原值后还是不出BSOK,实测12V INX检测点电压异常,高达7.4V,怀疑GND FET脚没导通接地,查45491发现EN开启后GND FET才被置地。而45491的EN和一般的核心主控开启设置不一样。LOW是全功能,HI是备用状态。。而上家给EN脚分压电阻处,加了只50欧的上拉到3V3SEQ。。感觉上家加这只50欧是想强行开启45491。去掉这只上拉电阻后45491正常输出BSOK。

         原以为该卡就这样修好了,结果上电能亮机能打驱动,但是始终只有之前烧的那一路DRMOS有婆形。其它三路核心供电都在睡觉。

         看来这才是该卡真正的原始故障,测9512R PSI脚为1.8V高电平正常,ISEN5脚被接100K电阻到5V置高,相数配置也正常。示波器打9512R 2 3 4 路PWM输出无。这就奇怪了。PSI状态正常为什么就是不出其它相的波形?

         换9512R故障一样,没办法详查9512R周边,发现有三只电阻似首氧化腐蚀,其中有两只电阻,分别是LPC脚分压处上拉21.5K,和VMON脚分压上拉9.09K这两只电阻有一端端子发黑。拆下后发现9.09K电阻已无穷大,21.5K电阻阻值正常。更换这两只电阻后故障除非。

        现在无法确定的是,究竟是哪只电阻异常才导致的只出PWM1的故障,看PDF发现LPC脚分压异常导致只出一相供电的可能性更大。有哪位高手对9512R工作状态熟悉还请告之详情感谢。

       案例三:
                    一张索泰高端2080大卡。无拆无修,故障是上电诊断卡跑DE(读BIOS自检配置出错),实测该卡无拆,无维修痕迹。核心镜面完整成色新。显卡没有摔碰受力的情况。

                   1V8和PEX二级体值正常,查相关配置电阻,SHORP0~5未发现异常。拆ROM打引脚值,除了CS脚二极体值465左右相对正常卡稍为偏低点外,其它找不出任何原因,当然BIOS也重刷了。所有能想到的原因都查了无果。

                  怀疑核心挂,退回赌狗。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故障卡,10系也有,20系也有。都是一切正常,但是诊断卡跑DE,自检失败,就象刷错了BIOS一样。没有机会证实这种故障换核心会不会好。不知道有没有知情的大神告之一二,感谢!

    乱七八糟说了这么多,还望修卡大神多共享奇芭故障和疑难杂症教学。

网友:
我的卡和案例一情况差不多,只是我还没加焊核心试试

网友:
谢谢与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2023-02-22):
遇到疑难杂症堵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