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J 纬创主板 电流0.7跳一下0.90就维持在0.9

楼主(2022-12-10):
华硕X450J 纬创主板 电流0.7跳一下0.90就维持在0.9,不安装内存条电流在0.85.一会风扇狂转好像不过内存,用示波器测内存条200和202有波形, PWROK和APWROK,PROCPWRGD都正常,25M时钟也正常,也有读取内存和BIOS的波形,CPUB发出+VCCIO_OUT电压,但没有发出H_CPU_SVIDCLK波形,能说明CPU坏了吗?BIOS刷了几个论坛下载的原厂BIOS?这个情况能说明CPU问题吗?

网友A:
检查一下coms电子到桥的线路。

网友:
也可能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coms电子到桥的线路。

好的 谢谢提供的思路

网友:
PWROK和APWROK,PROCPWRGD都正常,25M时钟也正常,也有读取内存和BIOS的波形,CPUB发出+VCCIO_OUT电压,但没有发出H_CPU_SVIDCLK波形,能说明CPU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