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 戴尔 Dell E7270 开机充电器报错,电池不充电。 秒杀 跟捡钱没区别

楼主(2022-12-10):
全网首发 戴尔 Dell E7270 开机充电器报错,电池不充电。 秒杀 跟捡钱没区别!!!

Dell latitude E7270

版号 AAZ50 LA-C451P

机器开机充电器报错,并提示电池可能无法充电。 进系统,电池可以正常放电,但是不充电。

换了无数充电器,电池,电池排线。 都无法解决。  机器放了半年了,最近又拿出来维修!!

通过网上无数dell 笔记本电脑不充电原因的分析。   机器进bios 电池栏,没有显示电源W数。   大概率判断是主板没认到充电器的原因导致的。

拆开主板,接充电器。 在主板量了下电源中间那个脚的电压。发现完全没有电压。  而且直接对地短路了。

只要这个脚不短路,有3V 电压。 基本问题就解决了,走了很多弯路。

最后发现是PD6 短路导致了。 直接拆掉PD6 ,检测脚3V出来。 开机不报错了,电池也能正常充电了。

这台机型号戴尔 E7270 . 另外2台 E5270 也是同样情况,也是取掉PD6 。 解决了问题

烙铁都不用动,直接把PD6 扣掉,问题解决。

这不是秒杀吗,跟捡钱没什么区别。

目前总的3台机,2个型号都是这么解决的。

通病来的。 估计这个系列,其它型号有这个问题。解决办法都是大同小异。

欢迎各位大师多多分享维修经验,有图片最后,能知道问题关键点,直接秒杀。
有说明,能了解到维修思路,举一反三。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救活机器,帮客户解决问题。 维修师傅也赚点手工费。 互利的

 会员627665300鑫豆2026-2-26 15:08
 会员411717300鑫豆2026-2-1 11:45
 会员729766300鑫豆2026-1-7 13:11
 会员1115155300鑫豆2026-1-4 16:18
 会员939352300鑫豆2025-12-29 21:42

网友:
高手在民间,点赞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很好

网友:
适配器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戴尔不充电 中间针必查

网友:
这个PD6是三极管吗?关键是不是击穿了,如果不是击穿扣掉也没用吧!

网友:
非常感謝,受益良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过程很详细!Dell机中间出问题都是检测不到充电器,降频使用很卡机的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一个这个管子

网友:
电源中间那个脚的电压。正常有3V的,发现完全没有电压。  而且直接对地短路了,检查是PD6击穿。拆掉,或者更换都可以的。

网友:
"检查是PD6击穿"元件坏了换个新的不就OK了吗,尽量不去改变电路!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久就看出来了

网友:
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感谢分享

网友A:
你怎么知道那个脚是3v而不是接地?

网友B:
请问楼主,DELL机器插入适配器,中间针待机状态下就有就有3V电压吗?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老哥

网友C:
回头用户都知道了,拿着这个帖子过来找你,让你按帖子去给他修,给你10块20块钱手工费。马上沦为要饭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DELL机器插入适配器,中间针待机状态下就有就有3V电压吗?

通电就有3V , 没有3V ,机器检测不到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头用户都知道了,拿着这个帖子过来找你,让你按帖子去给他修,给你10块20块钱手工费。马上沦为要饭的了。

懒人 怕麻烦人还是挺多的。  隔行如隔山,不用担心。

网友:
确实是通病,电源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
这个是常识吧,戴尔的笔记本不充电,排除电池跟电源,直接首个条件查适配器检测信号啊,戴尔的应该叫ps-on那个头子的一个引脚啊

网友:
手把手教学,还图文并茂感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到了

网友:
DELL不冲电的通病之一

网友:
有台5570也是这个问题,多谢指点

网友:
这叫DeⅠl赏饭吃,通病就是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兄弟,通病要加权限,不能砸了饭碗

网友:
感谢分享 加分加鸡腿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钱检的不容易吧,都半年才检上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不叫秒杀也不是捡钱,几年十几年的维修经验就是维修人的成本,还有房租电费,请尊重一下维修人,首先自己尊重自己!

上纲上线了,不好意思 ,O(∩_∩)O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佩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别说客户不尊重维修人了,有的同行都未必尊重你,悲哀的时代

网友:
dell    不充电,运行慢,一定要检查电源功率,看看对不对,我遇到过180W的电源用在65W的电脑上不充电

网友:
感谢分享,加分
感谢分享,加分

网友:
很给力的一次维修经验,赞

网友:
知其所以然 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在民间,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那个脚是3v而不是接地?

一般充电器只有正负级,有些中间带针的充电器,中间那个针是多余的。
但是Dell 和HP 的充电器,中间的那个针是有用途的。

就像HP 笔记本电脑,如果电池没有电,用dell 充电器是无法开机的。

DELL笔记本电脑,用HP 充电器,戴尔电脑,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但是电池无法充电。

因为中间那根脚的定义是不一样。

有通信功能的脚,是不能对地。

对地就跟短路的一样,就没有中间这个针的意义了。

网友:
戴尔机不充电,首先插充电器中间针

网友:
非常感謝,学习了!

网友:
看了半天,要钱啊!

网友:
DELL的二极管坏的挺多的

网友:
现在发个贴子这么好赚了吗

网友:
手也能抠下来二极管,好厉害

网友:
大神一出手问题瞬间解决 不错

网友:
楼主总在牛B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我遇到的一般都是MOS管被击穿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楼主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保护二极管坏了?

网友:
感谢LZ分享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高手在网上

网友:
思路清晰,好帖,多谢分享。

网友:
唉  不光这  现在dell好些机型换电池都挑

网友:
原来遇过这样的机器没修好。退给客户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子,遇到了就可以秒了

网友(2023-01-13):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高手一枚,感谢分享,学习收藏

网友:
适配器不对或者中间针检测有问题开机就会提示报错,别复杂化。不充电是一方面问题,而且机器比正常慢得多。

网友:
谢谢分享了。是多年的经验集成。

网友(2023-03-31):
戴尔笔记本质量还是可以的,学习维修中。

网友:
感谢群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戴尔的充电器我之前碰到过一台,以为是电池问题,结果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2023-05-15):
高手啊。下次

网友:
维修还是要有耐心

网友:
如果不出3V呢?我测了也没有短路,就是没有3V.去掉3脚电容也还是不出3V

网友(2023-10-06):
我有一台一会识别,一会儿不识别...,只有全断电之后插电池和电源会识别,取了再插就不识别了,然后必须取电池放电又能识别一下

网友(2023-11-26):
谢谢楼主分享,过程很详细以后碰到不会乱干

网友:
这个阅读量绝了

网友(2023-12-30):
捡到就是赚到 ,厉害

网友:
路过的小白学习了

网友(2024-03-14):
什么客户能让放半年 不拿走!

网友(2025-03-26):
学习高手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