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关于suraface laptop对地阻值的一点疑惑请教

楼主(2022-12-11):
suraface laptop M处理器的,充电灯亮,长按开机会灭一下灯,可能充电保护了。然后在好几路去CPU的供电电感里测得对地阻值小于1?这也太小了吧是CPU坏了吗?CPU坏了会导致多路都断路?之前几代的surfaceCPU附近阻值有4左右的,没见过小于1的还同时这么多路。哪位老板修过这个机器 的说一下阻值正常是多少的好让我少走弯路再开干。感谢

网友:
有没有修过的大佬告知一下这CPU附近的阻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