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ver3.0 风扇转停 不好修

楼主(2022-12-11):
技嘉h61m-ds2 ver3.0   到手故障是不会断电,属于不跑码,部分电压不出来,CPU供电不出,后查到Q13都没有电压

,找图纸
后发现Q24输出只有0.4电压,电压正常为1.8V,后直接换 U3 比较器358 弄弄后就出现上电马上转停故障,2.5LEVEL是正常,到了U3 第三脚就变为0.4 。拆掉U3 上电测U3 第三脚电压是1.8V  怪得很,Q24也换过一样,还有R220 3K电阻也换过,实在不知道那里问题引起,难道是桥坏了,测对地也正常,有没有那位大神分析一下, 而那个TQ1也是没有电压,正常来到Q24电压先出来,再到TQ1 和Q13 再到CPU供电。
继续找问题,发现 看了我以前也是修到这个板子发 贴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9362-1-1.html    应该是先出TQ1电压  按照飞线的方法,这样的话,TQ1 中2和3脚都出来1.5V电压,不太正常,正常应该是2脚2.5V,3脚是1.1V,现在是出来上电断电一直这样,不会马上断电,要点开关才能触发。后测到Q24和Q13都出电压,但电压都是偏高,应该这里引起。着重查 结果这板怪得很,直接查U1 324比较器5脚 没有电压出来,从Q62 117飞线过去就出现这个情况,查TR64 这个2.5V一边正常,一边为0 拆掉TC17一样,另一边就是连到这个U1 5脚,其中还有一路3.3V过来,经过TR59和TR61分压,但TR59没有件,TR61有件,拆掉TR61也是电压不过去,直接短接TR64 也会电压拉低,这个U1拆掉,一样情况,查这个VTT_EN没有去别的地方,太郁闷。
难道这个地方板层有问题,但从117飞线过去,也有电压,不会给拉低

之前也修了很久,没有找到问题  今天历时两个多小时,终于出结果了,这板真是服了,一波三折 后想法,知道是先出TQ1 再出Q24  再到Q13 后到CPU供电,之前就是把Q24和TQ1顺序倒过来,一直修Q24  ,那个U1 324 就是接原来的电路,就是会拉低,图纸,没有什么地方好去,那个元件都给我拆光,后想一个办法 计算U1 5脚分压应该是1.05左右电压, 于时找100和46左右的电阻 于时找到100和47电阻在117上面分压得到一个1.1左右电压,直接飞到那个U1 5脚,也是给拉低,再想办法,拆下来,把5脚弄起来, 再飞线到这个脚,后风扇还是一直转停一直循环 , 已经TQ1 电压1.1V, Q24 电压为1.8V,
Q13为0.9V,正常,为什么会这样,CPU供电好像不出来,不应该呀、由于这个CPU在G520别的板是正常能点亮,就没有怀疑,于时随便再找一个G,也是这个故障,想不明白,难道这种方法不可行,还是不死心,于是再找一个确定是没有问题CPU,换上,G620  会报警,不过内存,于时重插内存,已经听到小喇叭 嘀一声,接上显示器正常 。换回第一个CPU试,又是转停,不明白,在别的板这个CPU是正常,在这一块主板就不正常。。。。。   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U1那5脚 就是原来的电路,怎么都是拉低的。

网友A:
内存的1.5v供电有吗

网友:
VCC18_EN这个还有一路Q39查一下,那个拉低了也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1.5v供电有吗

有的,现又发现我以前修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9362-1-1.html  应该是出TQ1 ,按照飞线的方法,但TQ1中2和3脚出来电压1.5 出现一直上电停电,应该3脚为1.1V才正常,测Q24和Q13电压都不正常,所以现着重找这里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板子不值钱。还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不值钱。还修啊

这个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是要搞明白什么原因引起,下次修到这个板就不会再走弯路。因为GA-H61的板还是很多在修。

网友:
已经是高手了,仔细排查吧,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这个万用表为你赚了不少钱啊

网友:
最讨厌修 技嘉B75 H61系列得,问题一堆不说,还特么过两天问题又在别得地方

网友:
给这个包浆的万用表加分

网友:
h61m-ds2 ver3.0,修过好几块,都是停停转转。故障点要么是VSA_reF或者vtt_en这两个信号的开启电路中的三极管坏,要么是这两个信号对应的分压电阻变质。运放和mos管坏没碰到过。

网友:
兄弟们,,还修主板呢、、、

网友:
历经沧桑的万用表

网友:
有故事的优利特万用表

网友:
万用表成功抢镜啦,维修是个爱好,弄明白是个习惯

网友:
万用表是伊拉克牌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