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进来帮忙分析!!!关于lcdvcc开启

楼主(2022-12-11):
联想N480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
测屏接口主供电有19v
LCDVCC无电压,拆掉Q12测一脚 r367   en开启无电压
这个开启信号是不是pch中传过来的  本人小白求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
测一下屏检测信号正常不,没检测到屏也不会开启屏供电的。

网友A:
再灌水举报你呦,好歹给人家发个接待客服的联系方式,让人家去实地参观一下

网友:
阻值正常吗,检测信号正常吗,短路了吗,都正常直接改电路

网友:
没短路可以直连过去试试 背光开启亮度调节有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灌水举报你呦,好歹给人家发个接待客服的联系方式,让人家去实地参观一下

这也叫灌水,你这标准不行要罚

网友:
没有短路,直接拉个电压过去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信号是cpu到什么状态了才会发出

网友:
HPDspd供电正常 (屏插入检测信号)  显卡检测到屏插入后开启3.3V屏供电

网友:
屏正常了才会发出

网友:
这玩意顺藤摸瓜的

网友:
HPDspd高电平 (屏插入检测信号)  显卡检测到屏插入后开启3.3V屏供电

网友:
显卡加热一下试试 !

网友:
EN要出,首先要板子正常检测到屏后

网友:
你看看磁铁还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