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飞利浦234CL2显示器无显示,触摸不亮

楼主(2022-12-11):
(图片)

网友A:
电源板上面测一下5V 12V有没有出来,没有就换电源板

网友:
测了一下MP1584EN,按图中顺序标出,不确定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上面测一下5V 12V有没有出来,没有就换电源板

电源板是哪块芯片

网友:
插电源的那片板

网友:
这家伙是5V的芯片吧,换掉试试。

网友:
这个芯片是5伏输出,测有没有5伏,没有输出的话,可以单独用一5伏模块代换。

网友B:
谢谢各位,我得去买个芯片了再试试

网友(2023-03-17):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我得去买个芯片了再试试

搞崩了

网友:
这个板子换一块也不贵吧

网友:
兄弟,换板吧

网友:
刷程序看看,不行就是触摸坏球了

网友:
大哥我服了你了   这都能把焊盘搞掉换板简单

网友:
哈哈。大家快看,焊盘搞坏了,要打圈圈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