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dell g5 5590 卡Windows界面

楼主(2022-12-11):
键盘触摸板无线网卡小板外设都拆了 硬盘内存换了 还是卡

网友:
大概率u挂了, 小概率,供电不稳,滤波不良,南桥,声卡,网卡,时钟不稳,主板温度过高,bios设置错误

网友:
U坏的多这种。

网友:
看看散热器灰多不     应该U坏了

网友A:
有时可以进系统 不定时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可以进系统 不定时死机

遇到问题,首先三板斧,bios先刷一下。进系统,如果驱动一切正常,围着cpu测试就行了。我前几天修的联想也差不多的故障,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应该CPUU坏了吧?

网友:
CPU有问题了吧...

网友:
交换主板吧

网友:
九成主板ec或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 都不是cpu问题 现在修不好就说cpu坏了多查查 条件 也许是某个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问题,首先三板斧,bios先刷一下。进系统,如果驱动一切正常,围着cpu测试就行了。我前几天修的联想 ...

bios刷过了哦

网友:
CPU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卡滚动条的最难修,还给客户给客户呗,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CPU pwm信号

网友:
供电用示波器打一下,可能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