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锡带不粘锡怎么搞

楼主(2022-12-11):
烙铁都到400度了还是不粘底下搞成一坨

网友:
千万不要用400度,焊接技术不过关,会导致绝缘漆脱落。检查焊油和吸锡带的质量。

网友A:
烙铁不行吧,回温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不行吧,回温太差

快克203h                      .

网友:
吸锡带质量不好,没有加低温锡中和,

网友:
风枪吹吸锡带拖

网友:
科天气温低 可以放加热平台或者加执垫

网友:
可能原装锡是中温或者高温锡吧,建议先放上一点低温锡浆中和掉原锡,然后再用吸锡带拖,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蘸一下松香,加点锡

网友:
你拖的是多大面积的板?手机板吗?
锡不化是因为散热面积太大了,你烙铁太小。
尝试先用风枪加热整板,然后再拖,注意烙铁温度不能太高,否则会把焊盘/阻焊拖掉

网友(2023-02-01):
应该底锡是高温锡!!用风枪加l烙铁再加低温锡就可以拖平了,,,烙铁温度370就可以了

网友:
把焊盘拖成低温锡

网友:
现在都是无铅的,温度要高一点。

网友:
估计是不带助焊剂效果差,自带助焊剂的才可以。买GOOT的 注意别买到假冒的了

网友:
板也要加热,光靠烙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