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G2800主板被锁

楼主(2022-12-11):
佳能G2800主板被锁,跪求固件

网友A:
主板被锁是什么现象,以为只要清零,现在又锁板

网友:
我上传过解锁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被锁是什么现象,以为只要清零,现在又锁板

盗版软件锁机正常的 或者手动清零导致锁主板太正常了

网友(2023-06-17):
废墨水垫换了也要清零,这个怎么清?

网友:
有没有大神分享一个G2800可以使用的清零软件,我是盗版的受害者,锁主板了,还得刷固件

网友:
亲,能分享一个G2800可以使用的清零软件,我是盗版的受害者,锁主板了,还得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