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C144 版号LA-J672P REV;1.0 二修机 有个位置缺件,求芯片型号

楼主(2022-12-11):
惠普TPN-C144  版号LA-J672P   REV;1.0  二修机    机主说拿到千米修过,拆开果然很千米。南桥被加焊过,有个位置缺件,板层也没了一块。碰到这种没事就加焊南桥的就头大。没图纸,也没买到。求缺件位置的高清图。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烧同一个位置。芯片型号JW5068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烧同一个位置。芯片型号JW5068B

可能是通病了,我也修到了,3.3V芯片,焊盘也烧掉一点,南桥挂了,补上焊盘换上芯片南桥即可

网友(2023-02-04):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通病了,我也修到了,3.3V芯片,焊盘也烧掉一点,南桥挂了,补上焊盘换上芯片南桥即可

我今天也遇到了烧的同一个位置,估计南桥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