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D REV1.01不显示通病

楼主(2022-12-11):
华硕H110M-D REV1.01不显示通病

故障:不显示,所有供电都没有。

先修内存供电,测量发现内存供电芯片的第7脚无电压,

PQ505的G级有5v不正常,G级由PQ506控制,PQ506的B级3.3V,C级5V不正常,PQ506损坏,我比较懒直接拆掉PQ505内存供电出来,

但是还不显示。继续查,发现2.5V的电感也没电压,测量PU502连接的管子,电压只有2.4V,拆掉管子还是2.4V,就把芯片换了。芯片是NB671,

换掉PU502后,电压都正常了,

接屏亮机,总结了下,这个主板我碰到四五个了,都是同样的问题,拆掉PQ505,和换掉PU502,就好,通病。

网友:
这板是这个通病,我也修过好几片,就是拆掉上面那个,在换掉芯片就有2.5V出来了

网友:
确实是杠K和杠D通病

网友A(2023-03-23):
我这个pu502是什么型号芯片,没有出2.5V,这个2.5V不开机就会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pu502是什么型号芯片,没有出2.5V,这个2.5V不开机就会出来吗?

这个2.5V不通电时肯定不会有,触发之后才会产生,在内存供电之前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