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81 tps51225无 待机

楼主(2022-12-11):
一台戴尔笔记本,触摸板底下就是待机芯片,从触摸板左右键那里进水了,清理以后测量主要引脚无短路。换了待机芯片和周边的腐蚀元件通电无待机,又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一样。待机芯片TPS51225.

VIN 17.6V
VREG3  3.3V
VREG5  5V
VBST1   4.7V
VBST2   4.7V
EN1  EN2  3.3V
VFB1  VFB2  0V
CS1  CS2  0.86V

条件都满足了,就是没待机,还有哪个条件没查,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VBW00 LA-9981P.pdf

网友A:
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待机芯片附近有没有断线的,看看升压电容和升压电阻有没有腐蚀

网友B:
外围电路的电容电阻,以及通断,反馈等,就这几个零件.

网友C:
有示波器就好查,没示波器先换滤波电容,还不行换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待机芯片附近有没有断线的,看看升压电容和升压电阻有没有腐蚀

腐蚀升压电容和升压电阻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围电路的电容电阻,以及通断,反馈等,就这几个零件.

反馈没断,升压腐蚀断线补了,1脚那个电阻,芯片那边有一个焊点腐蚀掉了,不知道要不要补,图里也没去别的地方

网友:
这可能要慢慢研究才行哦

网友:
用波波打,看通电瞬间有没有产生,应该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就好查,没示波器先换滤波电容,还不行换上下管

上下管 滤波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
这个芯片,测下管电压,如果是5V,那就是保护了

网友:
继续查外围电路

网友:
有试波器,打一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