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一台OCZ-ZS750W-EU电源, 绿线电压4v

楼主(2022-12-11):
OCZ-ZS750W-EU电源, 绿线电压4v。通过ps223发出的。
故障:供电不足,各位高手给个意见。

119.09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图片的压缩

网友A:
绿线电压正常,问题是紫线待机电压多少。你说得太外行,不如仔细说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电压正常,问题是紫线待机电压多少。你说得太外行,不如仔细说出问题。

紫色线电压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电压正常,问题是紫线待机电压多少。你说得太外行,不如仔细说出问题。

开机可以点亮,装上硬盘,不停地重启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电压正常,问题是紫线待机电压多少。你说得太外行,不如仔细说出问题。

换其他电源成功进入系统开机

网友B:
电压都正常,如果是2手的测一下电容的D值

网友:
待机5V稳定吗

网友:
那没法说了,知道你这电源坏了,在分析问题,外行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C:
先确定是不是这个电源的硬盘接口有问题,把硬盘换一个电源接口试试。如果不好就不接硬盘,用u盘启动电脑试试如何。最后才能考虑电源本身的问题,电源硬盘接口有12伏和5伏两组输出,用万用表测试电脑启动后哪组输出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是不是这个电源的硬盘接口有问题,把硬盘换一个电源接口试试。如果不好就不接硬盘,用u盘启动电脑试 ...

换了一个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正常,如果是2手的测一下电容的D值

电容用电阻挡测试,只有一个没数值

网友:
绿线有点低了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这个电源的硬盘接口有问题,把硬盘换一个电源接口试试。如果不好就不接硬盘,用u盘启动电脑试试如何。最后才能考虑电源本身的问题,路过学习,好思路,好方法,谢分享,

网友:
3.3v5 v12v电压都正常,就是压力大了就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了一个电源,就正常了。

我的意思是让你换一个电源接口试试 (电源上有好几根硬盘电源接口,挨个插到硬盘上试试),不是让你换电源试

网友:
4v低了,但是主要问题不在这里,电源本身带崽能力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让你换一个电源接口试试 (电源上有好几根硬盘电源接口,挨个插到硬盘上试试),不是让你换电源试

u盘的pe系统都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用电阻挡测试,只有一个没数值

用数字电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盘的pe系统都进不去

pe系统进不去也是重启?那基本可以确定是电源问题。测一下开机后主控vdd供电情况,看是不是它被断电了,再测一下输出电容是不是失容了

网友:
换电容吧!

网友:
12v电感发热

网友C:
发热就是问题  重点查这一路 。看看各个元件有没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热就是问题  重点查这一路 。看看各个元件有没有坏的

它连接功率管

网友D:
谢谢各位热心指导,电源以修复。三个431不良。

网友:
后级没有功率管 只有整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各位热心指导,电源以修复。三个431不良。

是贴片431吗?
这个很少有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贴片431吗?
这个很少有坏啊。

已开始也没有怀疑,可测试了所有器件都问题不大,就只有三个431了,测试一下感觉,有点问题,但也不至于带不起载。没法了,只有换了,就这样好了。

网友E:
如果是这样,极有可能仅一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这样,极有可能仅一个坏了?

你猜的非常准,但我还是都换了

网友(2023-01-18):
这种情况换电容啊,相关输出的电容都查一下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