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N16Q2 无法检测到电池

楼主(2022-12-11):
笔记本型号:Acer N16Q2
故障现象:1、系统无法检测到电池,电源指示灯黄灯闪烁(电量低),但仅接AC适配器可以开机;2、单独接电池,屏幕亮但是无法正常进入系统;3、接入电池同时接入AC适配器,故障现象与仅有电池一样,无法进入系统;4、接AC适配器在开机情况下,再接入电池一样系统无法检测到电池,但是拔掉AC,不会关机,电池可以正常供电。
检测情况:1、充电芯片BQ24780(ACC/ACDRV/ACDET/REGEN/ACOK电压都正常);2、接AC无电池开机情况下:电池接口MBSCL、MBSDA总线均有3.3V,接入电池时,MBSDA会变成0.2V左右跳动,SCL电压仍然为3.3V;3、根据图纸,SCL与SDA总线由公共点+3VPCU通过4.7K电阻上拉,为什么在接入AC适配器之后,SDA电压就会被拉低而SCL正常呢?这个是BQ24780 SDA引脚坏了引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