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烧这样了,是不是cpu对地短路烧的?

楼主(2022-12-11):
没有图纸和点位,目测,这个地方好像应该是CPU的供电mos管吧??应该凉偷了吧?

网友A:
暗影6应该是通病遇到2台了 都是烧这个地方

网友:
拆掉烧坏的上管,测试CPU阻值。基本上CPU是一起带走了。

网友B:
烧掉的铜皮是GPU核心供电部分的,cpu应该还是活的

网友C:
你这图片拍的不知道是哪块啊

网友D:
今天遇到一个华为,CPU挂了

网友:
修到过这种带控制的mos管,看论坛大神说的基本都把u带走了,我都是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个烧得有点严重了,板层都烧短路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掉的铜皮是GPU核心供电部分的,cpu应该还是活的

说错了,应该显卡的供电,放弃了

网友:
应该是没戏了,长时间通电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片拍的不知道是哪块啊

这还不知道哪块???这么明显,第一张皮都炸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片拍的不知道是哪块啊

是第二张,抱歉看错了,应该是显卡供电炸了,估计没救了

网友:
可以换板了

网友:
烧掉的铜皮是GPU核心供电部分的,cpu应该还是活的,改集显

网友:
板层短路还好了

网友:
这个就没必要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影6应该是通病遇到2台了 都是烧这个地方

应该显卡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掉的铜皮是GPU核心供电部分的,cpu应该还是活的

嗯,谢谢,显卡估计也挂了。

网友:
估计还能改集显

网友E:
这种设计 。一烧MOS就带走CPU。  维修成本很高。

网友:
嗯 修了这么多   CPU上管烧印象中基本U就没有好的

网友:
这种MOS管 华为的主板见过几次烧的,买了芯片换了也是不行,浪费芯片和运费

网友:
板层都起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掉的铜皮是GPU核心供电部分的,cpu应该还是活的

难,看着像是凉凉了

网友F:
过保了吗 没过保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过保了吗 没过保可以找我

没过保修,不直接去售后了吗

网友:
都烧起明了

网友G:
CPU坏了,碰到好几个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坏了,碰到好几个这样

应该是显卡供电烧了,我估计cpu也坏了,没修

网友:
显卡供电拆了很多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遇到一个华为,CPU挂了

你这是CPU还是显卡供电,我那个显卡供电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设计 。一烧MOS就带走CPU。  维修成本很高。

估计是,我都没下手,估计显卡和cpu都坏了

网友:
8到11代很多这种一体的 坏了基本就是一套带走

网友:
现在的机器,CPU太不经烧了。一烧MOS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掉的铜皮是GPU核心供电部分的,cpu应该还是活的

这是高手啊

网友:
盖白布,抬走

网友:
cpu基本上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