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维修中的观察重要性,记铭瑄MS-B85DL触发不跑码并送个B650点位

楼主(2022-12-11):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就讲下铭瑄MS-B85DL维修吧,简单叙述了,因为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要眼神好
因这机器是两年前修的,客户一直没来拿,今天突然到来问我机器呢,我说放这里好久了,怎么不来拿呢,他说一直没时间,我就点下机准备交给他,结果一开机触发不亮,风扇里的灯一闪一闪的,心想坏了放时间长了,主板也可能放坏了。

拆机维修吧,哎!这叫什么事儿,先问了下台板修的比较多的罗总,看看他有没有资料,结果在预料之中,因为我没有的资料估计他们就很少了,哎!象这种触发不亮机的,一般常规就要检查各大供电,复位,时钟等,我今天就不先查这些了,因为是放时间长出现的,就检查主板有没有腐蚀变质的地方,还别说,直有几块地方,CPU下方的一处还可以,没断线,只是有点腐蚀,

在CPU上方发现的这个敌情就有问题了,结果一量还真不通,看下图

那就飞线吧,看下面,板子老就不需要处理太漂亮了,能用就行

结果开机后一会儿就滴一声 了!

全板照片看下

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别老是一根筋,要跟据实际情况拿出较为合理的维修思路,这很重要,仔细观察主板新旧程度,有没有鼓泡,烧穿等异常的地方,然后才去按照时序去检测!
祝各位坛友生意兴隆!下次再见,

限于时间仓促,(晚上抽了点时间写了下,有错误的地方请指正!)随手送个TUF GAMING B650-PLUS WIFI 1.04点位给你们吧,但仅能方便用于维修,禁止瞎传后果自负!

TUF GAMING B650-PLUS WIFI 1.04  正面欣赏

TUF GAMING B650-PLUS WIFI 1.04 背面欣赏

 会员599973300鑫豆2026-5-18 10:30
 会员1479949300鑫豆2025-6-25 10:33
 会员1214940300鑫豆2025-6-15 18:18
 会员1427381300鑫豆2025-5-26 21:47
 会员60033300鑫豆2025-1-30 21:17

TUF GAMING B650-PLUS WIFI 1.04.cad

1.42 MB, 阅读权限: 250, 下载次数: 2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禁止瞎传

网友A:
楼主在什么城市啊?空气这么潮湿啊?

网友: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网友B:
放了2年没当料板,太良心了

网友:
学习了,版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了2年没当料板,太良心了

我还有十年老板

网友:
客户的?不会吧,十年的应当没人要了

网友:
火眼金睛,威武

网友:
厉害,这个仔细看才看得到呀

网友:
火眼金睛。

网友:
良心楼主,赞一个

网友C:
我有一张华硕也是能触发不能亮。现在让我研究了一下,cpu供电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张华硕也是能触发不能亮。现在让我研究了一下,cpu供电都没有了

什么版号?需要点位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了2年没当料板,太良心了

可能是没拆下来,要拆下来了估计就送废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什么城市啊?空气这么潮湿啊?

江苏南通,主要是时间长了.南方空气湿度会有点大

网友:
这客户可真行啊

网友D:
大佬没有图纸怎么知道的这个发射极到哪里去的啊 ,拆掉看走线么,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没有图纸怎么知道的这个发射极到哪里去的啊 ,拆掉看走线么,求指点

有一种方法叫跑线,对面没有穿孔,基本就是跑到的就是集电极发射极,通断测试不就OK了吗!
回答有用加个分支持下 谢谢!加分不扣你分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没有图纸怎么知道的这个发射极到哪里去的啊 ,拆掉看走线么,求指点

其实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不放心,可以拆掉再看的,线都跑了这么近了,再找不到有点说不过去了,当然那是下策!
感谢支持和回复!论坛有你会更精彩!让我们共同进步吧!

网友E:
怎么我看到的线是连着G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我看到的线是连着G极的?

1AM是NPN型三极管,不是MOS管,对就应是MMBT3904,看上去是连着集电极,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去测有没有连着集电极,其实他转了个弯,哈哈,实际测量为准!

网友:
良心商家,技术到位

网友:
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

网友:
学习了,这得是经验和眼力劲的结合

网友:
晕,说好了第二天来拿的,结果到今天还是没来,我无语了,敢情是玩我哦!当时忘了要电话了,以为这次是真的来拿的,哎,

网友:
这板子腐蚀严重啊

网友F:
是有点,你也看出来了啊!倒底是老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有点,你也看出来了啊!倒底是老手,哈哈!!

氧化腐蚀的当垃圾 只搞极品成色

网友G:
唉!积分权限不够,下不来650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积分权限不够,下不来650点位图

这可是稀有图,多发贴分享吧!把权限搞上去再说,实在需要时可找我,只能用于维修,用于其它后果自负!

网友H:
我有客户笔记本放在这边两个多月不来拿,急死我了,天天打电话哦,他说回老家了,回来叫他朋友过来拿了么,放坏了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客户笔记本放在这边两个多月不来拿,急死我了,天天打电话哦,他说回老家了,回来叫他朋友过来拿了么,放坏了麻烦了

看来又嫖我了,到今天也没来拿,哎!

网友I:
很多电脑都是放久了坏了额- -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多电脑都是放久了坏了额- -

对,有些是环境不好,本身板子腐蚀,也许拿过来时这部分暂时是好的,但时长一长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