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k-HD魔音版V22跳坑记

楼主(2022-12-12):
  最近这段时间在家折腾主板显卡,手里有个4170想着废物利用就找了块成色很新的七彩虹,想修好发挥余热。到手先测观察,无明显的损坏痕迹,测各大供电电路无明显短路,上U开机,不跑码,论坛下了个修版读出的BIOS,刷了以后故障依旧这下开始认真找硬件,然后发现开机后8111E有些温暖,这大冬天的,虽然我也怕冷,但哥可不是随便的人...先拆掉!然后信心满满的开机跑直接D0。心中无语,没图纸 慢慢跑信号吧 供电 复位 CPU 乱七八糟的测了,都正常,还是不跑码,不对啊!应该硬件有问题我没发现!然后检测到Q30两条腿之间夹得太紧了 才0.9 ...明显短路啊!拆掉,测主板恢复正常600多,两个一起啊干掉,找不到相同型号的,就把尘封了N年的G31摸出来,拆了一对,让他们双双乔迁新居。开机奇迹般的跑码,找了个8111F焊上去,以为可以收工的时候,又不干活儿了,难道网卡坏的?拆掉吧,测试,依旧不跑码...这....让我很无语啊!再去测Q30 又好像挂了,开机试试测电压,输入5V 输出1.5V明显的转换电路啊,而且貌似没问题,应该是主板断电后前边的电容电压没放掉,一直让MOS管处于导通状态,那么。。。难道是BIOS,又重新去搞了一个刷上,直接一路小跑,亮了!

把8111F焊回,再次测试,成功点亮,故障排除。总结:不是每个BIOS都可以正常使用,这就是个坑啊!
最后附上能亮机的BIOS

网友A:
楼主思路不错,所以8111E可以用8111F代替?
某宝价格e是f的2倍

网友B:
很久不修了,来看看高手

网友:
对于BIOS,我一般是从官网下载,实在找不到才从论坛下载,毕竟论坛有很多BIOS是点不亮的。

网友:
BIOS程序真得整对,不然够得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不错,所以8111E可以用8111F代替?
某宝价格e是f的2倍

有的板子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不修了,来看看高手

别捧高了 摔着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