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显存测试软件tserver超频问题

楼主(2022-12-12):
一张老a卡,没有核心供电,把核心主控开启的开关管换掉以后,有电压了。
之后开机依旧不亮机,用双显卡可以检测到显卡。
然后用显存测试软件测试,有两个通道报错。
加焊显存后没有效果,直接加焊核心,然后扫显存不报错了,可以过测试了,然后单独用显卡开机亮机了,但是即将进入系统的时候,转圈圈那里会卡住。
然后开始超频,软件默认的只有150核心150显存,把核心的频率拉满没问题,显存的频率只能拉到400,超过400就直接黑屏。
但是其它同样的卡是可以轻松拉到1200的不黑屏的,只有拉到1450 1500太高频率才会黑屏。
所以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不过一开始扫显存的时候,两个通道有一个通道报错的比较大。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问题,核心的频率是没问题的,1000都可以过,就显存拉不了太高。

网友:
又开始瞎搞了

网友:
该咋整啊,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