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m-e无声音检测不到音箱

楼主(2022-12-12):
插上新音箱检测不到声卡 扬声器灰色 原本win7系统 后来换了win10也是同样的毛病 声卡芯片alc887 如何准确判断是不是声卡的问题 是否需要更换芯片 求大神指路

网友:
服了你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换声卡芯片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有能力就检查芯片的供电各种条件,这个需要图纸配合。简单点就先换芯片再说,如果还不行再简单检查供电,还不行就加声卡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