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M3A76ME能触发不亮机

楼主(2022-12-12):
联想CM3A76ME主板,PWRBTN测4.96v,短接能触发,但不跑码亮机,诊断卡显示“0000”。测cpu4芯供电的12V电压为11.97v。假负载测
l VDDR        1.19V
l VDDA        2.48V
l VDDNB        1.09V
l PG                1.48V
l 时钟        0
l 复位        1.48V
l 内核        1.07V
l CPU到北桥的AD输入                0.57V
l CPU到北桥的AD输出                0.11V
开机一会,北桥、南桥散热片有点温度,cpu也有温度。关机拆掉南桥、北桥散热片,清理干净,重新上硅脂装好散热片。再次短接开机,依然是能触发不跑码亮机。但开机后,北桥、南桥、CPU都没有温度了。测cpu4芯供电的12v供电,电压变为12.03V了。还有南桥附近的mos管电压为0。下面应该从南桥供电电路着手排查吗?

网友:
一看就是新手,12.03V是因为没有负载了,所以正常,你拆坏了,可能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
哈哈,好吧。雀石是新手在打怪练级哈。那指点一下,下面该往那个方向去啊

网友:
对了,你说的没错,原来可以短接关机的,现在没法短接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