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550-13FP G1

楼主(2022-12-12):
航嘉HK550-13FP G1  版号 故障:无待机5v 。TNY277坏 变压器坏更换后待机5v有 再次测量发现ST9S313A无供电,测量后有光耦控制更换后供电正常 此时短接黑绿线无电压输出测前级CM6800UX  13pin无供电 跑线 13脚由两路,一路由D1616A npn三极管1脚E级链接CM6800的13脚 2脚C级通过0欧连接50v22uf电容(电容两端无电压)3脚B级连接光耦,(无电压)另一路 13脚连接到电容电容两端无电压。
现在是无思路,求同学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先把6800对地扫一遍阻值,另一个测一下光藕

网友:
这个6800供电是由后级电源保护芯片控制的,如果后者把电压拉高,就会使6800无供电。先测试这个三极管好坏,再跑电路找到后级保护芯片看为什么它要断开6800供电

网友:
就是它。另外你怎么知道换什么样的变压器?从同型号电源上拆的吗?每种变压器参数不同不能随便换的,不是原来型号随便换上就可能引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