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K033P 不触发

楼主(2022-12-12):
DELL LA-K033P  进水机器  被别人处理过    不触发 测量桥RTC OK  深度睡眠电压 PG OK 测量BATLOW OK 测量桥的3v的供电正常,1.8V 待机正常   AUX 1.8V正常 RSMRST正常 就PWRBTN不正常  EC 条件ACIN    LID   3v  5V的PG信号OK    1.8V    AUX (1.8V)PG也正常  开关到EC 正常供电正常 RSMRST正常  就是不拉低PWRBTN   刷了BIOS 两个BIOS问题依旧  ,直接判断CPU坏

天天修机 -5 -5 现在客户都那么牛逼了?

网友:
手动拉有反应换ec

网友:
有图纸没,贡献一下谢谢